明基22寸显示器绿灯一直闪

楼主(2011-09-17):
这个显示器故障为通电开关指示灯一直闪绿灯 开关不管用  灯管不亮  但是把屏线取下灯管可以亮 闪两下后开关指示灯也变成了红色 开关也管用。只要是一接上屏线就还是一直狂闪绿灯 是不是屏坏了 。

网友:
驱动板问题.刷下程序看下.
碰到长城的好液晶,不接信号源也狂闪,郁闷

网友:
听你描述的好想是屏坏了,屏板上有短路

网友:
哦 。谢谢 那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