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600gt无法加载驱动

楼主(2011-09-17):
七彩虹9600gt 512m 256b显卡,无花屏,不安装驱动能正常进系统,安装驱动能正常识别,重启过xp滚动条后黑屏,win7直接在启动徽标出卡死一段时间后蓝屏,提示驱动加载出错。测核心电压1.15v,显存电压1.95v正常,已经换过几个版本bios,dos下用mats9测试过全部通过无错误,没有维修思路了,请各位老师帮忙下下。谢谢

网友:
核心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pwm ic rt9259换了,74hc08 换了,第一通道两片显存加焊了,还是老故障。没人?

网友:
驱动会不会打错了.

网友:
核心老化了,驱动频率就上去了,温度一高就蓝屏了。

网友:
驱动无问题,估计核心有问题。没招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