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12加电绿灯亮 无显,有滋滋滋声

楼主(2011-09-17):
刚收一个显示器,优派VA712加电绿灯亮,无显,有滋滋滋声,怀疑高压部分,听了半天听不清是那部分有声。烦请高手指点一二,小白不胜感激

网友:
拆板出来了木有 看下高压有木有空焊 木有的话就把高压断开 看看还有木有滋滋声

网友:
拆高压部分,怎么拆 啊,我还分不太清楚高压部分都有什么呢。

网友A:
我新手,呵呵,驱动板拆掉,单独接高压板和电源板可以吗。。电源板和高压板一体的。以前修CRT显示器修的直打火,给我整下阴影了,一听这滋滋滋的就怕冒火不敢整高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36281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新手,呵呵,驱动板拆掉,单独接高压板和电源板可以吗。。电源板和高压板一体的。以前修CRT显示器修的直 ...

可以,你通电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你通电看下

有两个小线圈,是去灯管的,还有两个大的线圈也是去灯管的,这几个线圈初级 电压一般多少啊,是用万用表一头接地,一头接线圈接脚测电压吗。2线圈次级电压就是高压了吧,多少V一般情况。

网友:
大哥考虑后极电容,电容漏电也会发生这情况,还有 就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C:
看下是不是虚焊了,不是的话换高压包看看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灯管线脱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灯管线脱焊了吧。。?

不是灯管的事,我把灯管都摘掉了,只接的驱动板,驱动板跟高压板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是不是虚焊了,不是的话换高压包看看

高压包就是那两个比较大的线圈呗,线圈之前的电压一般事多少啊,我不敢测,怕测冒烟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