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紫线电压低维修

楼主(2011-09-17):
      一日,突然发现电脑无法启动,按电源开关无任何动静。经检查是电源损坏。该电源是金河田355WB,紫线电压偏低,只有4.17v,心想这个简单,多半是紫线的滤波电容鼓了,但拆开一看,电容完好无损,换电容也无果.接着换了光耦和431,以及辅助电源电压反馈三极管2N 2222,还是无果.最后想到了次级辅助电源输出并反馈给431的反馈电阻.一查.发现是2个一样大的1.5千欧串联分压.下面接地那个已经变质了,变成了2.46千欧,怪不得紫线电压那么低了.都换成了2个30千欧的,紫线路电压变为稳定的5.03v.该电源修复
      还有这个电源也很奇怪,按照电阻分压公式计算,就算接地的那个电阻变质为2.46千欧,计算出来的分压电压应该是3.11v,而这个电源的却是4.17v。而且,两个电阻都换成30千欧之后,如果紫线去掉那2个1000UF的滤波电容,电压还会发生变化,变成3.32v,一旦加上滤波电容,电压则变为正常的5v左右。这是何道理,有哪位高手知道?

网友:
电容最容易坏了!电阻变质的不多

网友:
出现少的原因才会造成疑难杂症,不然经常都是一个原因,那谁都可以是维修员了

网友:
这都查的出来,电压变低是,电阻变大分压了,也可能电容是漏电

网友:
楼主好细心,解决了问题,还在思索新的问题。

网友:
电压变低是,电阻变大分压了,也可能电容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