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开机有时大电流,触发不了,有时能开机显示一 ...
IBM X200 开机有时大电流,触发不了,有时能开机显示一切正常

楼主(2011-09-17):
IBM X200开机有时大电流,到4A 多掉到0.01A就触发不了,有短路的声音.北桥 CPU都发烫.但量不到有短路。有时能开机显示一切正常,,烘烤了主板和南桥又能开机,电流也正常,用不了几个小时,同样的现象又出现了.郁闷
cpu

网友:
插上电源就大电流

网友:
怎么听的有点像贴纸没贴好!有时候大电流你看下主板是什么导电了!

网友:
看看I/O虚焊了么

网友:
LZ能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
LZ等你有故障出现的时候没楼板试试啊 是不是外接设备有问题啊 内存CPU 都换了吗

网友:
裸板试了, CPU 是没法换的,X200是板载CPU。内存插不插都一样

网友:
有个供电芯片空焊了吧? 修过这问题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的I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