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C466进水求助中

楼主(2011-09-17):
一台旭日C466M上面有水印,但不见腐蚀,待机0。05  max8734a 20# 没有供电 无3 ,5伏   20#供电来源如图

各位修客帮帮忙啊

网友:
没测量下B+多少V?

网友:
ACOFF 电压怎么样啊

网友:
主要先查一下点火回路,把20V修出来

网友:
B+  0.2伏

网友(点评):
有短路的啦。。

网友:
最好是先用超声波振一下
即然MAX8734无有供电 那就查电源有没有过保护隔离呀

网友:
这机器最好别修了

网友:
         看不懂啊。。怎么分析。。

网友:
好的兄弟不了解 点火回路啊    可以参考 无力思序的  VIN  适配器 接入 的电压  19V,   VIN  有好几个部分
这只是  其中之一,   这里是个假的B+  用来侦测 前面的VIN  电压是否正常,  经过了比较器的比较

网友:
仁宝的机器 有两个B+  一个   假的   一个真的     插入适配器 先经过  假的B+侦测比较,  正常后  假的B+产生  ACON  去开启真的B+   这就叫做点火回路    即使短路也不会大电流   因为  假的B+经过4个并联电阻
并联是  减流  电流很小,  大短  最大 0.7A左右

网友:
那上面发的这个是假的B+

网友:
那真的B+电路是?

网友:
后继有短路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