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屏和码片

楼主(2011-09-17):
DELL  D510 屏碎   屏型号是LTN141XB-L04
我找到一块LTD141LA2S的 换上去开机的时候全是竖条 然后就灭了
码片也换上去了 还是一样
请教各位师傅 谢谢

网友:
都是30片插 看脚位也是一样的 我不会分什么双六单六  而且位置几乎一样  还是比较好换的

网友:
是不是你换的那个屏有问题啊 没试试再换一块屏啊

网友:
那块是好的 我换到别的机子上的  机子主板不行了 才又换到这边来

网友:
那应该是屏幕不兼容

网友:
再换屏吧……这个不合适

网友:
dell的机器比较挑屏

网友:
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现在就有这块闲屏 淘宝又要等很久  是不是屏上信号线和主机不匹配比如阻抗电压不一样

网友:
换码片还是不成功

网友:
两个分辨率相同么 我手头有个D510 屏不显 换了个一样品牌 型号不同的就好了。只是亮度调节不了。客户同意价格的话 我就给他刷刷码片。

网友:
我把码片换回碎屏   白屏了    可能在焊接的时候 码片挂了 如果能确定是这个问题就好办多了

网友:
分辨率一样的  稍微有点不同的就是新屏的码片234悬空  7脚有上拉电阻  两根信号线到接口有100欧电阻
我把碎屏的电阻也一同换上去了 ,时钟数据线电阻短接了。  也就是说为了适应换过来的码片,我把电路做修改了

网友:
楼主改好了没

网友:
把程序刷进废内存的SPD, 然后卸下装上 。       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