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550s不触发 之6227CAZ

楼主(2011-09-17):
   这机器弄好几天了  没特别的去细细的修 客户催上了 这才着急  下了个电路图  机器无待机电压  正常ISL6227是产生1.8V 和5V的   待机的时候只产生5V  可现在就不出来着个5V  测芯片 28脚VCC为5V 14脚VIN为19V EN1为0V这个是1.8开启出发后产生应该  EN2为5V  BOOT1第6脚为5V 1.8驱动电压  BOOT2测得电压为5V  (这里感觉不对 正常应该比5V高 应为10V左右) BOOT2的升压电容和二极管都换了  就是生不上去  出不来5V  小生不才  没法在往下分析  希望路过的高手多做指点

网友:
这个是ISL6227caz图纸 左侧是5V右侧是1.8

网友:
试着加焊EC试试

网友:
EC芯片我开始换过了  没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BIOS

网友:
后级是否拉低了5V   最好上传个图纸看下电路再分析

网友:
换个ISL6227,不行换上下管,滤波电容

网友:
此机器以解决  千想万想没想到 5V电感虚汗了  真汗啊

网友:
这种情况要有波波打就方便了是保护还是根本就不启动。电容空焊很少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