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用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1-09-17):
ASUS F8TR电脑用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单独用电池不能开机。。 电池适配器一起用可以开机也能正常使用,正常充电,,开机拔掉适配器都能正常使用,就是单独用电池开不了机。。求高手给思路,

网友:
单用电池,,公共点有11V,,开关有 3。3 按下开机能拉低。。但是就是不能触发,,

网友(点评):
看看用电池的时候适配器存在信号

网友:
这个就要看图纸查了。是不是充电电路的那个正反导通的管子坏了 我怀疑 。

网友:
搞不懂啊。。哎。。有没有可能电池坏了呢?

网友:
看下板子有没有进液。

网友:
重点检查电池放电回路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dianc nakuai kaiji dianlu de wenti 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