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开机到LOGO标掉电

楼主(2011-09-17):
昨接一HP CQ40故障现象是不触发,拆机没3,5V,检查发现TPS51125的8P短,烧机换了EC,待机正常,开机触发,Q106冒烟,查图拆了网卡,开机触发到LOGO就掉电,再开有时能开启,北桥/显卡都加焊了,BIOS也刷了,还是有时开启正常,有时开启到LOGO就掉电,掉电概率大的多,无语

网友:
  网卡是不是雷击了,那就再查下南桥吧

网友(点评):
难道南桥就起个能点亮机器的作用?里面很多模块,每个模块功能不一样

网友:
同意换南桥

网友:
你用他原装适配器点一下试试,还可能你的CPU散热片有问题,加个铜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