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的主板进不了光驱

楼主(2011-09-17):
很郁闷啊, 今天修了两台机都不能进系统,还有一台把光驱设为第一启动,进不了光驱,高手指教

网友:
光驱是不是好的啊
你修之前是什么问题
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这些都要说清楚啊
不然都不能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
首先排除光驱的好坏,光驱排线的好坏,光盘的好坏再往下进行

网友A:
把硬盘拆下来在好的机器上GO个镜像进去,再装回来解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拆下来在好的机器上GO个镜像进去,再装回来解压!

这个方法好,我做过好多次.

网友:
还可以网刻、U盘启动,4楼的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楼上的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