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联想一17寸液晶屏保重启

楼主(2011-09-17):
一联想17寸液晶,与主机电源供电12V。液晶严重烧毁,拆开找不到配件,就改了高压板,5V是经过在淘宝上买的小板12V转换给驱动板供电...原先的板子已经坏掉...没有5V供电,现在是显示正常,客户回家接的是适配器,当监控用,显示也正常,就是监控录像一快进,显示器图像就重启,灯也跟着重启。快进越厉害就重启频率高。用原先主机电源供电,屏保的时候也重启。正常用没事情,我来店里试了,确实如此,屏保就重启,而且是XP默认的屏保才重启,正常玩儿没事情。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显示器问题...............是显示器,我都无从下手,修的半死不活的....客户说就是不行.....非让修....难道驱动板也有问题,我以为是5v供电不足,有给5V加了个电容,故障一样...................大家帮忙分析下....顾客不好说话,退钱还不行.......非让修......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试,不用主板供电

网友:
把指针式电压表的表笔焊接在驱动板5V供电上,一边模拟故障条件,一边目不转睛地扑捉表针的变化。
实验时,开机后,拔掉按键板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