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七打一枪80元。安逸

楼主(2011-09-17):
接客户一台组装机。说后置USB不能用。试机真的不能用。。一看NND。自己X坏了一个。。四根线直接歪到了外框的铁皮上。造成后面其它三个USB口不能用。点机器。还好。能亮机。。拆下主板。到维修台位。上挑起四根。GND。信号-信号+。VCC。悬空。点机器。X自己的U盘。。进BIOS设置选项。能看到我的USB。OK.怕客户自己回家又X错。。于是。。用胶枪塑封已经坏掉的口子。。。直接上图不多说。。。。

网友:
图时间返了。。。不好意思

网友:
厉害 啊     这都能被检测出来
要是维修的全部是这一类型的问题 就爽了   哈哈哈

网友:
  哈哈,我上次也是把一个坏了的U口用胶枪封了,不过我那个是笔记本

网友:
呵呵,学习了!

有空养养鸡 -10 严禁灌水
谢庚武 -5 严禁灌水

网友:
只是应急试的,能找到相同型号的USB口最好换上

网友:
一看就是碰到好客户了

网友:
太黑了,起价不是30么

网友:
遇到和楼主一样的usb口问题  主板点不亮  客户说换板 买回去自己安去了 坏板留下了 仔细找了半天原因 终于发现 usb里的铜片 对地了  挑起来成功 点亮  没事的时候换了个u口上去  又卖了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個,前置USB跟樓主說的一樣,但是搞笑的,開機檔自檢,提示USB有問題,哥看到以後,看了眼前置USB,裏面的針東倒西歪的,直接把前置USB拔掉,30元,到手~

网友:
这边遇到直接换接口收五十

网友:
我上次碰一客户   死活不肯黏住  郁闷死了

网友:
客户像这样X坏的遇到好几次了。。没想到你们也一样。。

网友:
u口能换最好换掉。。最比返修的好吧!

网友:
还是换掉妥当,毕竟好看呀,而且还能多收点钱,呵呵

网友:
为什么不把这个USB直接换换掉呢,干吗还弄的怎么麻烦

网友A:
这个工具我还没见过。我们这里还是还是用烙铁头来滴这个胶的。
嘿嘿。

网友(点评):
...TAOBAO 20元 一把 还送30根胶棒。。。。用处大了,我摩托车塑料件破了用它粘 上次936焊台刚买来就被快递摔破了 也用它粘的。。

网友:
换一个好一点啦,如果有的话。

网友:
楼主也太不厚道了。有件就给他换了。要是麻烦客户,还说你怎么把这个接口赌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时好时坏,还有提示什么USB浪涌过大之类的。

网友:
要是我    直接换掉

网友:
楼主,这八十元好挣了啊,呵呵。

网友:
还是给换一个吧!
废主板上多了去了。。。

网友:
建议LZ最好不要用热熔胶。那东西熔点低而且粘不牢。我现在都用704硅胶直用到电路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我还没见过。我们这里还是还是用烙铁头来滴这个胶的。
嘿嘿。

这个都没见过啊

网友:
你不是连电嘛,我给你绝缘,好招,不地小声问一下,能不能根除?

网友:
你那样不美观,, 撤个旧的给人家换了不就行了,,那才叫修好了的卅。。。

网友:
换一个也不费劲啊

网友B:
修一个口,80块啊。楼主在什么城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一个口,80块啊。楼主在什么城市啊

成都。。这边都差不多这价吧、、

网友:
你很喜欢X啊

网友:
这么好的市场价格

网友:
楼主收了别人80元都没有改换USB接口 强悍啊!看来学以致用才是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