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500显卡,显卡的图很淡。

楼主(2011-09-17):
有一张七彩虹8500显卡,客户说不显示,开主机能听到正常的自己的声音,显款器的灯也能从橙色转为绿色,但显款器黑屏不亮,找不到原因的情况下,我把显示器的亮度和对比度都调到100,这样才勉强看到较淡的图,系统也能正常启动,不知道是显卡的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主芯片的问题,先做一下BGA

网友:
很有可能是DAC电路上的RESET电阻问题,就是有人说过的所谓亮度电阻。

网友(点评):
能否详细说说这个电阻在哪? 最好有个电路图。小弟初学,见笑。

网友:
没有固定的位置,以楼主这块8500来说的话,一般在核心背面靠近金手指的部位。数值在124欧姆左右。,一端接地。这个电阻变大的话就会出现楼主这种图像暗淡的故障。以前不少人不知所以,都说是亮度电阻,就是指它与图像亮度有关。后来我查到了电路图,才知道它实际上是DAC电路的一个外接RESET电阻。

那个电阻是124欧姆的 具体位置都在显卡核心背面RGB3色的3个电阻旁边。细心点就会发现。
曾经修一片GA的A卡那颗124欧姆的电阻还会影响显示器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