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代码挡73不亮!!求图纸!!

楼主(2011-09-17):
HP4416S,代码挡73不亮!!电流上到2.05A,来回跳变到1.87不动,诊断卡好像过内存了·C3,1R,然后73,就不动了。。有谁修过!!!
打开发现Q1030烧糊了。。不知道这个8个脚的MOS管。7326小的哪种,N沟道的。。没的那么小的MOS管。。。。谁有图纸!!!AMD独立显卡的!!!!!!!!!!
找不到小的MOS管,,找的4800飞得线!!!正常开机!!!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最多的除了进水,雷击!显卡的问题最多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如果排除了显卡和CPU的问题,刷BIOS试试吧。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定位在显卡,我想问问显卡开启屏的电压出来了么,你测试没有,如果没有出来就肯定是显卡,有示波器的话,看EDID的总线有没有数据交换,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