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液显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1-09-17):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PHILIPS 液显说是不通电了,放下显示器就走人了。
          送走客户后,就去修那台液显。先接上电源按下电源开关,真是没反映。只好开盖,边开盖边想可能是保险烧坏了吧,只要几毛线就可以了到时报他150元,就说电路板烧坏了,只能换没发修这又是品牌别的板不配,哈哈。
          用了三分钟打开盖子,看了下电源板和驱动板(如图)没有烧坏的地方。拿起万用表测下保险,发现保险没坏。

这下不好查了,仔细看了下各各元件都没有烧坏的迹像。量下电源板到驱动板的几个电压看看。有个5V和12V的。
测得这二个电压值变化不停,5V的有时出现3.2V  4.18V 4.4V……  12V的也在9到11.5V之间跳变。心想有电压输出,只是跳变。可能是哪个电容有问题吧。前几天修过一台液晶也是这现像,只坏了一个470UF的电容,换了就OK了的,修出经验来了的。还好电容不多,一个一个拿下来测吧,测了几个470UF的都没事,

好小的电容不想拆了,拆下那个大大的电容来看看吧,标的是100UF 450v,拿下来测为000UF,我的表有测2000UF档。这下认定它坏了。

从旧板上拆下一个,也测下有99UF,装上它吧。乡下人乡下地方穷啊!买不到新的,只有从旧机上拆了。

现在用了几个小时都没有事了。

网友:
测量电压应该更快捷的,这个电容失效了两端的电压会低的,都焊下来工程可不小!

网友:
量电容可不好意。要是忘了放电,会烧表的。

网友:
大电容    引起的 问题好多哦。。

网友:
学习中,感谢分享

二当家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大电容经常坏的!一般完好无损的没见过,只见过鼓的还有电容脚氧化了,这个还真的要向你学习了,呵呵!!

网友:
嗯!这个确实是400V滤波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飞利普做工用料都很不错呀!楼主的相机也很好,图片这么清晰,还苦穷!

网友:
大电容失容的话一般会有交流声。

网友:
我遇见过大电容坏了 用几天就烧开关管。

网友:
既然看了贴就要回帖,谢谢分享。下次发点高明的东东来交流。

jlhdcwl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那你发点高明的上来啊,比灌水还严重,如果再发现这样回帖,封杀掉。

网友:
又看一遍有个新发现,你的表怎么多根线是不是自己该做的?还有那个孔

网友(点评):
你这么高明的人,看不出来楼主是在测量电容容量吗,怎么接自己应该会想吧!

网友:
这个不用拆下来,一般测电容用蜂鸣档,表笔交替测试电容两端听蜂鸣声长短来判断电容大小很方便。

网友:
                      路过学习,其实电容容量没有时,电压可能在260v以下,用万用表一量便知。

网友(点评):
如果像楼主所说,容量为0了,整流后的电压应该会低于200V的。

网友:
大雷子坏得少啊,楼主真心细,

网友:
品牌机的液晶80%左右都是电容坏的多啊

网友:
那么简单的问题你也讲了那么多     我以为是高难度的呢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