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装显卡驱动白屏--桥坏。

楼主(2011-09-17):
今天很早就接到一台ACER 5530 ATI芯片组的。系统已经被客户装过了。。只是没装显卡驱动。。暗喜。。是不是客户不懂。。还是老实的给客户说吧。。。(他会装系统一定还是懂一点的。)说装系统好的话就50元。。客户说好。。装了XP不行。WIN7也不行。。一装驱动就白屏。。拆板。。加焊ATI0674026(显卡北桥二和一)加焊后掉电。重植。在0.44A左右定住。叫了一个芯片80元。。没时间又忙。。就将他的无铅焊。。。焊后OK。由于没有时间照。。只拍了最后装好的照片。。是师傅搞的。

网友A:
换个芯片才80块?这么便宜?难道不怕板子万一搞坏,复原不了,那岂不是要亏死去?

网友:
他去拿的货价是80。不是收客户八十。。。。。。加焊显卡他都能收220。你觉得换芯片他最少400起哦//楼主在那里做?芯片很充足么,你们自己存的?还是现调??

网友:
成都。一些常用的基本能马上调的货的。。还算充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芯片才80块?这么便宜?难道不怕板子万一搞坏,复原不了,那岂不是要亏死去?

朋友买新芯片80

网友:
220还可以 芯片挺好弄的

网友:
集成显卡的出现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少见的,独立的就比较多啦

网友:
恩,简单明了

网友:
我有个HP机器,也是北格和显卡一起的,现在开机就白屏,不知道什么问题,我今天把显止加焊一下就不亮了。。明天也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货源充足是好事

网友:
哎呀成都货源这么充足啊!我也过去

网友B:
好像经常看到你帮你师父发帖子、、他不会上网还是懒得到论坛来啊?

网友:
真想去你那学习~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经常看到你帮你师父发帖子、、他不会上网还是懒得到论坛来啊?

这年头 修电脑的不会上网这说的过去吗!应该是师傅太忙,所以让徒弟代劳啦!

网友:
这个真的有

网友:
朋友机子都不是你自己维修的是帮你师傅发的吧。

网友:
我们这边芯片都是网上订啊   没有人有啊

网友:
有现货的芯片多好呀!好多时候维修愁没芯片!

网友:
打不上驱动的感觉很烦的,特别是报不上价的,呵呵。

网友:
哎,,,我们这的资源很是匮乏,,每次 都得从网上订。。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