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

楼主(2011-09-17):
故障:诊断卡跑00,不跑码,诊断卡的液晶屏,灯,全部一闪一闪.
请问这个对于新手来说难修么

网友:
全部一闪一闪的,先不要通电了,仔细查下主板上可能有短路

网友:
有短路,不要再通电了!

网友:
用完用表打一下看看那里短路了!

网友:
说不准是桥over了。

网友:
怎么测试电路短路

网友:
图纸,图纸,把图纸上起,LZ会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