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头痛的USB问题

楼主(2011-09-17):
前几天接到一客户方正R650N的笔记本。当时是进水了。拆开清理了一下。把掉的东西补上。开机能正常开了。但进系统后发现USB用不了。再次拆开,测量USB- USB+的对地是正常的。供电5V是正常的。就是不能用,插上没有反应。因为当时进水刚好是在南桥旁边。就直接更换了南桥,换了以后开机测试,插上以后会有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晕了,准备做系统。用户有资料先没动。就直接用U盘插上开机,在BIOS下能够识别。心想是不是系统问题,就没管。让用户拿走,但用户第二天又回来了,重做了系统还是不行。晕了。再次拆开一看。供电正常。数据线对地也正常。插上也是一样的。晕了。会不会是USB供电有问题。直接把USB供电的电容换掉。当时换了能用几秒钟,过了又不行了。再次换一个南桥,一样的问题。。。。三个USB接口都用不了。大家帮帮忙呀。应该查那一方面。。时钟也是正常

网友:
补充一下。我用万用表测量了,USB供电是直接和系统供电5V是相通的。

网友:
USB芯片的问题

网友:
是5V供电但不是直供的!它经过场管!

网友:
那就量下插USB的时候 供电足不?  如果供电足  看看接地的有没有问题 有的接地过电感,烧阻值的!  还有就是BIOS资料有关  问题能够搞定 有点耐心  年轻人

网友A:
USB_OC#量过吗

网友B:
说来说去,系统都没重做,先做系统试试,还要清coms。

网友C:
OC# 的排阻是好的不

网友D:
看8脚芯片中间2角有没有5V电压,有的话直接飞线到USB电容那里接算大。

网友:
是不是io的事。、、、、?????

网友E:
个人经验
你可以加个转换HUB试下啊
之前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好了的话通知下
这样我也很高兴

网友:
因为之前是进水引起的,仔细看下进水部分有没有接触不好的,断线的,或是电阻开焊

网友:
前几我也遇见一个板子 都正常就是USB用不了 5V 2.3角对地都正常保险电阻也没问题..后来加焊SB 杯具了..加了后无复位了..

网友:
疑难杂症呀  这个我也碰到过 最终没有能解决的

网友F:
找个移动硬盘插进去,看看这时候电压是不是被拉低了,如果是,很有可能就是功率不足带不起负载引起哦

网友(点评):
一个不错的想法,受启示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给个回复呀。~

网友:
南桥,EC,USB芯片,BIOS,还没有遇到没有修不好的,插上USB鼠标,能量到USB接口中间两个到南桥的信号有相反的两个波形。有的话说明USB和南桥交换数据正常,南桥概率很小,你还没有遇到USB鼠标键盘能用,U盘不能用的了哈哈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有啊,容易误倒人啊、

网友:
感觉还是南桥的事

网友:
同意18楼说法

网友G:
如果确保供电正常、南桥是好的!看看coms里面是不是把USB这项关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_OC#量过吗

USB_OC#测量了,有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OC# 的排阻是好的不

是好的。测量了几个OC#的值都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8脚芯片中间2角有没有5V电压,有的话直接飞线到USB电容那里接算大。

这种我也试过。还把USB接到其它的5V上。数据线接到PCI卡上面。也是同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USB芯片没有听说过,USB中间的2跟线直接连南桥,如果都不可以用,我感觉还是南桥,看一下南桥掉点没有

南桥换了两块,都没有掉点。有一块我是直接从好的机器上拆下来的。确定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个移动硬盘插进去,看看这时候电压是不是被拉低了,如果是,很有可能就是功率不足带不起负载引起哦

我也考虑过供电不足。后来我把供电从其它的5V供过来。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如果确保供电正常、南桥是好的!看看coms里面是不是把USB这项关掉了!

COMS里面是打开的。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看这里面

网友:
插大USB移动硬盘
用示波器检测
USB电压是否有杂波

网友:
USBRBIAS偏置电阻

网友:
楼主确定是再BIOS下能认到U盘,进系统部能使用?

网友:
楼主有修好吗?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来说去,系统都没重做,先做系统试试,还要清coms。

他系统重做了!

网友:
如果真的太麻烦,请用usb转接卡不更好么.当然要是练技术,就继续.

网友:
  问题分析: 你3个口都用不了。先找他们共同点 接地就补考虑了  供电都是5V 像楼上说的不是直连的 取同5V加上去看看  另外就是桥了。这个应该还是有问题 。

网友:
感觉什么都用了就是不正常,高手指点一下他把,大家都想知道他是怎么解决的,有电压,感觉是哪里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经验
你可以加个转换HUB试下啊
之前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感谢你的帮忙。加一个USB HUB就可以了。但是没搞懂是为什么

网友I:
感谢大家的帮忙。现在问题已经通过加装一个USB HUB解决了,但是没有搞懂的是,为什么直接插上就没有反应。而是一定要加一个USB HUB才可以了。希望高手给个答案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这次又学习了,下次遇到USB不能用也多了个思路

网友:
更换一下USB滤波电容试一下。 要换稍微大一点点的。

网友:
查时钟48MHZ有无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大家的帮忙。现在问题已经通过加装一个USB HUB解决了,但是没有搞懂的是,为什么直接插上就没有反应。而 ...

我也郁闷
问题是解决了
不知道原因

网友:
为什么接转接卡就行。直接不行呢。这样很郁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COMS里面是打开的。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看这里面

南桥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
BGA没做好  或  USB48M 时钟不正常

网友:
小故障,大学问,修本本没小事呀,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