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3到LOGO不动

楼主(2011-09-17):
我今天接到一个R23笔记本可以开机但到LOGO哪里不动了  ,把硬盘和光驱还有键盘都去掉还是一样  换了内存照旧  我想问下这一般是  SB问题还是BIOS问题   急急急

网友:
先刷BIOS,在做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但是建议先刷BIOS

网友:
CPU还没换着试试

网友:
换cpu   在压压桥看看

网友:
谢谢我先试试做个南桥

网友:
多数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卡logo 十有八九是sb  ,不过还是先挑容易的来——刷bios

网友:
大多是南桥或显卡,这机器容易返修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IDE总线检测通不过 可以看下图纸量下IDE相关部分
不过如果是我 就直接作南桥了 查来查去太麻烦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换南桥都OK的

网友:
南桥问题啊。不过你加焊下就好,用不了多久的。估计是有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