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数据硬盘320G 用diskgen格式化时出现提示信息

楼主(2011-09-17):
硬盘格式化时出现错误00000010   data error bad erc or ecc查阅好像是说:数据中心或密码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无从下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用Victoria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重新分区看看,多用几个软件试一试!

网友:
那你就需要用PC3000做一个F级维修!

网友:
低格一点点,然后检测下又没坏道,看情况再格式化。

网友:
MHDD
ERASE  清下0
在SCAN扫描一下
轻微的小问题MHDD都可以搞定多者用Victoria
还不行进3K 内格后扫描加P表
搞定收工

网友:
全格,重分区。

网友:
坏道扫描,每出一个就提示已修复一个,太慢。。。。。只好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格式化时出现提示的——格式化不能进行

j是在DOS下格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