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717S 不能电维修

楼主(2011-09-17):
先看几幅图,

液晶型号:LG 1717S
故障现像:接上电源按电源不通电
维修过程:先给客户吱开,让他走人回家,自已到维修室慢慢修。打开盖子测了下保险,发现没有坏,仔细看了下各各元件都没有发现有问题的。量下电源板的输出电压,5V的电压显示4.3V,12V的电压显示16.9V。心想这电压是不是正常,接上驱动板再测这两个电压,这两个电压从最高变化到没有电压了。手上没有驱动板换着试,也不知道电源板是不是坏的。没法只好从陶宝网上买来一个电源板和一个驱动板。
          过了三天,订的货到了,拿订来的电源板测旧的驱动板是好的。那就是电源板的问题了,只好两块电源板的各各元件一个一个的对着测是哪里坏了。最后发现一个470UF的电容没有容量了。如图二换下的一个电容。换上那个470UF的电容装上去试OK了。
最后决定给那几个470UF的合换了装给客户报个120元维修费吧。

网友(点评):
手上也没有电源板?为什么不用别的电源板试一下?不就知道是电源的问题了吗

网友:
要早点发现是电容问题就可以好了,不过楼主能把这样的故障发上来给我们分享,谢谢!!

网友A:
怎们测得电容没容量

网友:
电源板
电容没查 就订了 大意啊

网友:
建议下次先用直流电源供电测试

网友:
120,订了电源板和驱动板,你还能赚多少?

难道当作坏件再退回去?

网友:
电源板 驱动板 一共多钱买的。 这样还赚钱吗。120不够配件钱的了

网友:
楼主不能把故障点判断清楚一点再做决定吗?剩下的板子尤其是17的很难用出去了。

网友:
这样的电源板都不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们测得电容没容量

查电容建议买个电容表

网友:
一般电压不正常 就修电源板。

网友:
动不动就换板,不是我的风格!
+5 +12V不正常肯定要先查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