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奇怪的花屏

楼主(2011-09-17):
晕死,正传图呢突然断网了。。。之前不显示重做显卡后花屏了,显存也重做了还是一样。。。新的显卡200左右,客户不肯出钱啊。

网友:
重新换显卡就好了,还有你上传的图呢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颗粒的问题哦!取下来重新植株再看看!

网友:
看看有碰掉的件吗

网友(点评):
掉件的话就不可能咯。。。。

网友:
客户都不肯出钱,还需要继续修吗?

网友:
客户不出钱也要修的吧?

网友:
此客户是对面同行带过来的,我同事说给换芯片报了280(50块是对面同行的,还以为是加焊一下能好呢)。关键是对面同行拿了几次笔记本来修都无法修。。。。不过他拿的都是别处不修或者修不好的。

网友A:
第二张图 不是显示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 不是显示正常了吗。

没正常,有重影啊

网友B:
会不会哪个信号没上去,打下屏接口阻值,故障很像我前两天修的东芝L3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哪个信号没上去,打下屏接口阻值,故障很像我前两天修的东芝L311。

内外显都是一样。。。加焊后就这样,然后重做还是一样。显存换了还是一样。重点怀疑对象就是显卡本身。。。。郁闷死,又白干活啦。。

网友:
我天天白干活啊,兄弟。。今天的V3000花屏,加焊完后正常,高兴中,一切安装完毕,装上客户的硬盘悲剧了,蓝屏,换内存不行,重新安装系统不行,考虑估计需要重新植。。这时候想想还是先装个WIN7看看,以前遇到过XP蓝屏WIN7正常的,WIN7一装。。。OK一切正常鸟。。。

网友:
楼主显卡旁边有没有掉件的啊?这种花的情况还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原显卡还在吧,植株换上去

网友:
随变找个拆机的换上去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