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封装问题

楼主(2011-09-17):
我想问一下   系统封装  驱动自己释放了  在好多机子都验证了  系统封装可以用  但是释放时自解压软件那部份怎么做  我怎么做不出来啊。。。。

网友:
自己做的永远对自己的系统不满意,,还是用别人的吧。。

网友:
首先安装软件,再打成自解压包,设置好解压路径,最后装自解压包放置到C:\SYSPREP目录下,添加到注册表RUNONCE项中,用ES之类的封装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

网友:
是es封装软件么

网友:
直接用ES3软件,里面有这个功能,很简单的。

网友:
我不会做    教教我好吗?    各位哥哥!

网友:
WINRAR压缩软件可以制作自解压程序,封装时要写上自解压参数(静默安装、释放目录等);
7Z里也有相应的功能(配合7zSfxTool 这个工具来制作),制作的时候可以写进静默安装的释放目录。

先把原文件制作成执行程序备用,封装后进PE,把制作可执行程序的原文件删除,再进行GHOST。

网友:
谢谢你    小弟我感激不尽

网友:
请问谁有好的解压文件啊?

网友:
呵呵 我也不会 期待高手解决哦

网友:
还是版主???

网友:
解压文件?别人制作的怎么能适合你呢……
你要自己制作。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去自由天空看看吧!那里有关于封装的教程!

网友:
举例说明吧(这是最简单的):
1 先用7Z把文件打包为.7Z的压缩包文件。
2 再用7Z程序包制作工具把.7Z制作成可执行程序(其实是自解压文件程序),请看图1和图2.
如果要其它效果,那就参看其参数和说明来制作更多个性化的可执行程序吧。

这样制作出来的自解压安装程序,在封装软件中不需要更多参数,只要设置在某步骤启动执行它即可。

网友:
要学习封装技术可以去深度论坛看看 先了解后实践

网友:
下个个软件试试去!

网友:
版主去自由天空学习一下就好、

网友:
我学了一半   现在不想弄那个   现在想先把硬件弄通
以后自己开店了再学封装   可以打广告
系统反正有用得就好了   别人的系统自己测试过就好了

网友:
推荐版主  姐妹花的 还有YLMF   深度的封装教程都是比较好的

网友:
都 是软件的问题,我搞了好久也没有搞明白,英文不好没有什么办法呀!

网友:
新手不会做系统。。。慢慢学习

网友:
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封装的

网友:
跟着学习下,虽然也看过不少教程,但实践还没搞过,楼主搞定了,放个图解教程怎么样?

网友:
还是版主呢 呵呵 教程一大堆啊

网友:
去IT天空论坛学习一下,那里专门做封装。

网友:
我也不会   我也想学    现在就去自由天空去看看

网友(2011-11-09):
自由天空现在这块做的不错,可以去看一下。雨林和深度是老牌啦。用7-ZIP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