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时加电时不加电

楼主(2011-09-17):
t61时加电时不加电  个位这个问题有没有通病

网友:
没有通病的

网友:
按时序 都查下吧。

网友:
查一下 联想芯片旁片的元器件吧

网友:
IBM主板不稳定,一般是进水或受潮后,有断线导致的.对照点位图按照上电时序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吧

清雨蓝 -2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清雨蓝 -2 严禁灌水

网友:
断线的遇到过,你仔细看看PCB吧

网友:
不好意思,我点错了,麻烦管理员纠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