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00 灯管不亮

楼主(2011-09-17):
接到一个SL500 灯管不亮,,这机子通病,电容短路,引起保险烧断,拆机一看果然,没什么技术含量,发个贴,,弄点下载分

网友:
很显然这个部位的电容耐压不够。

网友:
我暂时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都是通病,不过不是经常遇到,因为大家都能找到问题,到不了咱这!

网友:
SL500的 还没修到,SL400的修过

网友:
前两天才修个SL400的

网友:
未遇到过,经验学习

网友:
常见的 问题

网友:
从其他地方拉个电压过来 改个高压板不就行了吗?

网友:
就一个电容短路,一个保险坏了,,有必要从拉电压吗????????????????????????????

网友:
SL400修很多这样的,SL500的暂时没遇到过呢

网友:
下次  碰到了   可以走捷径了   哈哈

网友:
上次有个SL500换个屏轴。学习了。

网友(点评):
没遇到过,学习经验,

网友:
SL500也是华硕代工的??这么差。。。。

网友:
了解了恩,原来如此,不过接灯管的话按这电容够呛吧

网友:
还没修到过,下次遇到看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学习。。。。。。。。。。。。。。。

网友:
通病知道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