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重启

楼主(2011-09-17):
联想r400反复重启有时听到嘀嘀嘀的声音 电流跑到0.89a有时还到1a 换过内存 弄了好多天了还没好

网友:
不行就换桥把

网友:
查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报警要是一长两短,肯定就是显卡问题了.不过LZ没有说清楚怎么个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