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烧保险

楼主(2011-09-17):
新手请教下各位高手,ATX电源一上电就烧保险,我查过全桥中间的两个点,不通,正常的,但外面两个点也不通,应该是击穿了,但我拆下来测下,四个稳压二极管都是好的,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这里问题呢?另外,我测过辅助电源开关,但有点不明白,到底那个是三极管还是场管呢,怎么区分???

网友:
发个图上来,更直观,好分析。

网友:
辅助电源的开关管有场效应管的也有普通晶体管的。和看型号才好判断的。

网友:
前面挂白炽灯,测量整流桥后面的大电容有没有300V左右电压。

网友:
电源的几个点啊,保险整流桥,开关管,都量量看啊

网友:
最近在MOD电源,关注学习所有电源的帖子

网友:
拆下保险管,两端接220V/60W灯泡,通电如果灯泡长亮,短路还在,如果亮一下就灭,短路解除。
用这个方法一个个元件试!

网友:
烧保险说明后即有短路,你测量整流  开关管 大电容 重点测下这几个

网友:
查开关管,电源IC周围电路,二极管,最容易击穿,这样换保险一样烧

网友(2012-08-12):
开关管,整流桥、大电容。就这三个啦 。

网友(2012-12-28):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查大电容了,短路,鼓包。

网友:
路过学习,但是烧保险一般是初级短路造成的

网友(2013-09-18):
非得60W灯泡吗?小些或者大些可以不?我是新手。没尝过修理,想自学,谢谢!!!

网友:
偶碰到过雷将保险打爆,网卡打坏,其他部件都好的板子。运气了,直接换个保险,电源OK了。

网友:
修过一个500W的电源P1014AP10烧了  开关管坏 ,

网友(2013-11-07):
我的一电源也是常烧保险,接了220V60W的白炽灯,灯亮一下后就灭,然后用ATX电源电压检测器,发现正常运转了(各电压电源指示灯都亮,且风扇也转),以为没有短路了,但重新接保险后又是烧保险,求解。

网友(2014-11-12):
应该还有短路

网友(2015-03-19):
苦逼啊   烧俩二极管  换了 又烧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