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存可否以高代低,例如

楼主(2011-09-17):
手上有一些显卡,有确定显定显存坏了的,可是手上可代用的,不大就小。
我现在要256---32位的,可找来找去只有16位的,要不就三代显存。
我就想问问那位师傅知道用512----32位的可不可以代换256----32位的?
也就是说以高代低,请教了。谢谢!
显卡

网友:
不可以代换的 最好原值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