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维修过cpu供电北桥返修6225供北桥的电压1.2v没出来

楼主(2011-09-17):
供电,en开启信号都有,vr-on没出来,换过芯片,mos管,后级连接点断开,仍没出1.2v,升压电容,二极管,电感,滤波电容都换过,反馈电阻,升压电阻阻值都正常,另外cpu供电也没出来,不知道vr-on是干什么的

网友(点评):
要知道是干什么的就追他给到谁

网友(点评):
怎么没看到这个信号呢

网友:
VR_ON是CPU供电开启信号是也。

网友:
应该查哈子

网友:
vr-on没用吗,那电压为什么没出来

网友:
vr_on没有,看图纸就查29、40、42页,看看是由什么产生的,一级级往上查

网友:
vron不是cpu的开启电压吗要在这些电压产生之后才有吗,vron是不知道从哪里发出来的,应该是io吧

网友:
待机0.05,开机0,08掉

网友:
除了cpu,就是这个电压,还有充电电压没有
开机其他都有,6225产生的这个电压应该是待机就又得

网友:
上电时序。。。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有详细说明吗

网友:
只用查VRON 就行了。CPU核心供电开启信号。开启后CPU供电就应该出来了。 除非人品差,坏2条线路!

网友:
没有。。从这就可以看出vr_on在VID有了后就应该有电压的。。才会有后续的。。。

你VR_ON都不正常肯定不会有CPU电压撒。。。

网友:
你这个是INTER的芯片吧,这个1.05是CPU参考,是在产生CPU核心电压之后才产生的,所以要查CPU核心,与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1.05是cpu参考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明天换adp3205试试

网友:
估计楼主在加焊3205的时候把边上的小件给弄掉了吧,我修过好几台这种二修机器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vron的产生条件是什么啊

网友:
路过,期待答案啊,高手解答啊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哪里断线了啊!!!~

网友:
加焊,不行查工作条件,呵呵……

网友:
我换了io电压出来了,但不触发了

网友:
没有一样的图纸,就把南桥换了,还是不触发,晶振也换了,一样

网友:
不要忙着动手,除非知道问题在哪里?否则大动作只会检验人品和起到反效果。

网友:
cpu开启没有出来呀

网友:
cpu开启出来与触发有什么关系啊,vron应该出来了,要不那个电压不会出来,就是差这个信号

网友:
最近高手越来越狠了,问题都找不到就到处修 ,以后希望不会碰到你 。不知道也不问下 。 EC发出VR-ON开启 vcore 悲剧啊 。 就此路过 。。。。。。。

网友:
EC收到slp-s3延迟99毫秒发出此信号

网友:
楼主能说说,怎么分辨哪个是升压电容、电阻,怎么看的

网友:
你得查图纸看看vr—on是哪产生的 要不换个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