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用全汉FSP300-60PNA(PF)电源盒不启动修复一例(你可能没有想到的原因)

楼主(2011-09-17):
    直接短接PS-ON,风扇转一下即停,这一般是输出端有短路的表现,测5V、3.3V、12V对地压降,分别为6、7、105,前两个有些偏低,实测是由于接有8.2欧电阻造成。断开半桥的引脚,测试正向电阻、反向电阻都正常。在本论坛搜索,有叫查稳压控制IC供电滤波电容的,有叫查开关管耦合电容的,但经实测和代换都无异常。看来不好修哦。该机稳压IC为KA3511,有24脚,网上资料大多是22脚的,后发现24脚实际是11、12接在一起,13、14接在一起,故仍按22脚对待了。    测得待机时各脚电压如下:1)11.2      2)0.08    3)1.23      4)0      5)2.19     6)4.96      7) 3.59     8) 1.53     9)0.12      10) 0     11)0    12)5.0      13)0      14)0      15)0           16)1.2      17)0      18)0     19)3.14     20) 2.13     21)0      22)2.13      ,因无正常值对照,也不知道哪脚有异,根据以往经验,保护电路动作也会有此表现,查得此IC的保护脚是16脚,查其外围,无异常。于是大胆将其对地短路,电源启动了!测各组电压正常,证明故障由保护电路动作引起。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保护电路动作呢?反复测试中发现,16脚的电压并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会小幅波动,断开小板到大板的引脚(第3脚)也波动,这时16脚外围已没有几个元件了,只有4.7K电阻和一只小电容并联到地了,断开16脚,4.7K电阻上居然还有电压,这时才恍然大悟,电路板有漏电!原来在小板到大板的引脚上,涂有一层胶,实测这层胶对地已有电阻值,将这层胶除去,试机一切正常。后实测证实,小板到大板的第2脚,待机时有1.5V电压,开机时有3.3V,应主要是对此脚漏电。16脚正常电压应为待机时0,开机时0.9

网友:
为什么没有回复呢,难道写得不好?这是我的第一篇记录维修过程的文章啊。

网友:
你要是能配上图,就精彩多了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知道16脚为保护脚呢??本人菜鸟,呵呵指点下

网友:
楼主真是胆大心细啊,我弄死都不会去掉保护电路的!维修电源炸得太多了!

网友:
楼主真厉害, 我可不敢这么玩。

网友:
如果串一个灯泡测试,去保护时注意及时开关的话,还是安全的.如果是直接上电的话还是有一定危险性.呵呵.总之要胆大心细.楼主写的不错.

网友:
这样的故障果然少见。全汉的胶水难道也是伪劣产品?

网友:
很精彩,值得一看

网友:
支持楼主。多发点详细点的文章,对自己加深影响对新手提高技术! 支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