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M410 无待机电压 隔离电路公共端控制极点位高 不导通 怎么修啊 高手们给点思路啊

楼主(2011-09-17):
今天收到个联想旭日M410  本子无待机,查隔离电路没有过来电压    隔离电路与系统供电的公共端mos管 控制极电压为高电位,导致不导通。  开始飞了个线让 让其导通了  待机也有了  但是不能开机  电池接口处 有19V 充电电压    上电池就短路。。 本想问题是这个MOS 控制极的高电位 不对  应该是底电位导通的  于是便查  但是没查到问题 不知道怎么修了    希望高手们帮着给分析下    不过这个本子 我上20V 电压 接电的话  那个MOS管 就导通  待机也有  也可以开机    经过测试  一会便出现电源和电池切换的状态 。。。不知道怎么搞了 。。。。

网友:
补充下 这个本本身是19V 电压的 但是接19V  就不导通  给20V 电 就导通了 但电池与电源 用一会就相互切换。。。

网友:
查隔离管的控制及吧  看下图纸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查了 但是查到的连接的元件 都正常   在就连接到了 最后那些小管连接到了 IO

网友:
把图纸发上来看看列。

网友:
20V 能导通可能你有管子击穿了,通常就出现你描述的切换,因为EC侦测脚不知道到底有哪个来供电,你量适配器的电压(一般19V)和电池的电压输出电压(一般12V,15V)是不是导通了,正常两个电压不能窜通的,这个一句两句也介绍不好。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