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700时能亮机,时不能亮机。

楼主(2011-09-17):
HP DV3700 本以为是通病显卡空焊,客户反映最初的问题风扇不转自动关机,一直到最后无法开机。同事接上外接电源上电,一看电流跑到1.5A左右来回跳,就交给了我。
我接到机器并询问了情况后,也觉得像是显卡空焊了就二话不说拆机清理风扇,加焊显卡,亮机,进系统测试,关机。准备给客户打电话来取机。但转念一想,还是把机器点亮进系统一会等客户来,看看客户还有什么要求。当再次按开机键后,不见HP的LOGO画面出现。晕,怎么不开机了,这时下意义的看一下外接电源,电流走到1。15不向下走了,会不会是档在内存了,拔掉内存上电再看,电流走到1.15A,用橡皮把内存擦了擦装上,再上电,还是1.15A,换条内存,结果一样。再拆吧

裸板上电,电流1.15A 。打板子上面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就打打内存阻值,果然有4根数据线为1。再上焊台吧 加焊NB后,内存槽全有阻值,装上CPU 内存,上电,亮机,电流最终跑到2.05A。然后关机再上电,(怕了)电流又档在1.15A了。

怕故障扩大,之后,显卡重植求,又换了改良版的显卡,都是第一次能亮机,再点电流都挡在1.15A了,怕那里还有空焊的,就在不亮机的时候,压板子,电流还是一样,有时候放一会再上电,又能亮机。还一个情况就是,这款本的待机是0.03A,接上外接就能自动上电亮机,现在有时候接上外接,电流是0.05A ,点开关也能触发上电。不知道这个0.05A正常不?!
要解决时亮机时不亮机这个故障重点要检测那些信号和地方,请大家赐教!!!!!!!!!!!!!!!!!!

网友:
   问题在NB 重植。

网友:
待机0.05有轻微短路了吧,华邦IO出问题咯。

网友:
NVIDIA的南桥吧,也有可能是南桥出了问题,V3500NVIDIA  NF-430-A2的南桥虚焊不上内存跑的电流跟过了内存一样,拆了重做就好了。

网友:
不装coms电池有些机会自动触发,bios里面时间不对也会自动触发。

网友:
还是显卡。 拆下来植株

网友:
是因特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