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用播放器看电影总是自动关闭?高手指教!

楼主(2011-09-17):
我今天接到一个机子,用播放器看电影总是自动关闭,重新分区做系统也没用,各位高手看到这个帖子的话,请指教一下小弟!!!!!!

网友:
是播放器关闭还是直接关机?
换其他播放器也是这样吗?

网友:
重装一个别的播放器呢  或者是不是你网络的问题啊

网友:
说的不清楚。如果是软件冲突,换个播放器,或者重新做系统后,先只安装播放器,看看问题是否出现.......

网友:
可能驱动不稳定和兼容性关系.

网友: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呢
电源    内存    主板    硬盘  可以换下试试
个人感觉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的

网友:
abc4678 -5 严禁灌水

网友:
erase 擦除一下硬盘试试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清理下试试,LZ,解决了没。

网友:
显卡不支持, 或者网络跟不上,,照成BUG 错误

网友:
原因很多,只能先解决软件问题  ,如果还是老样子可以换硬件试试  或者网络  用MHDD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硬盘用mhdd测了没问题,播放器也换过了,看电影时是自动关闭播放器   有时还自动重启

网友:
昨天看同事也接了个这样的机子,开始换了主板测试也是这样子,重装系统装不过,老显示什么文件损坏的,更换内存装上系统再把内存换回去,就正常了。。

仅为参考。。。。

网友:
多试几个播放器

网友:
内存的问题,换一条内存就行了

网友:
大家介绍的差不多,更换其他播放器试一下

网友:
都是高手,小弟学习了

网友:
换个 播放器 就行了

网友:
初步判断温度过高

网友:
    重新 装下 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温度高呢,关注中

网友(2011-10-21):
显卡驱动问题哦

网友:
你可能把显卡换了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就换了内存再试试。放电影出现别的不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显卡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换个播放器

网友:
这个问题不用问,肯定是软件问题,换个系统,换个播放器,肯定会好的,这样的问题应该不是硬件咯,在不行,你就装个手动的系统,我就不信不行是不是,不就软件嘛,

网友:
软件:重装系统,最好硬装版,换显卡驱动,有原装驱动盘最好
硬件:清灰,换内存,换或加显卡,换电源,查硬盘坏道
这套做下来,基本能查到问题了

网友:
首先应该考虑软件问题,都试了没有用重装系统

网友:
你用什么系统?还有用什么播放器? 换换系统看看

网友:
flash插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播放自动关闭,应该是缓冲这块有问题。14#测内存的方法可以参考。

网友:
如果不是系统问题,只能换硬件用排除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