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是新手,请问+3valwp 和 +5valwp 电压只有1.38v 和2.46v ! 怎么修?

楼主(2011-09-17):
Acer Aspire 2930Z

LA-4271p

对不起,我是新手,请问+3valwp 和 +5valwp 电压只有1.38v 和2.46v ! 怎么修?
Mos 管已经有3.3v 和5v !但两个电感PL4 和PL3 只有1.38v和2.46v 。请教!谢谢。

网友:
你要附上个图,才好分析呀。

网友:
求助请附图……再说听不懂楼主说什么

网友:
后级是不是有短路。。把电感一头翘起来。。量一下对地阻值。。。看是不是后级啦低了。

网友:
没听明白说什么  上图吧

网友:
找个图帮你补上

网友:
你烧看,有短路,给拉低了,有可能是3 5 V的其中一组

网友:
把L3 L4的后极翘起来 看电压还低吗

网友:
翘起来量电感估计电压就是0V了,你断开节点就行了,你这个估计是电压芯片或者MOS管问题,后级短路概率几本为零

网友:
THank for the Help

把PL3 和PL4 的2脚断开,量了对地阻值,

PL3 2脚
红笔接地:153
黑笔接地:1

PL3 1脚
红笔接地:378
黑笔接地:1120

PL4 2脚
红笔接地:154
黑笔接地:1

PL4 1脚
红笔接地:295
黑笔接地: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