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迅影工作室 之台板不触发维修思路,

楼主(2011-09-17):
我们把触发开关时整板没有动作(反应)的故障定义为未触发。本节讨论主板上电机制以及
常见的不触发维修思路。
主板不触发,也相当于ATX电源未工作。我们来分析下ATX电源工作的条件。
上图是ATX电源接口定义图,ATX电源需要工作,只需要满足PIN16PS_ON)为低电平即可,我们看到,当ATX电源空接时,因为5VSB提供上拉,也就是说PS_ON_L能够维持在高电平,所以电源空置时我们即使接通220V电源,ATX电源也不会工作。从前面得知,主板要触发,只要能够把PIN16电平拉低就OK,下面我们以精英915G主板为例分析。
当我们接通ATX电源时候,ATX会从PIN9输出不间断5VSB电压,然后转换成待机需要的3.3V,看图
当待机条件
满足后,各
当待机条件满足后,各种待机信号已就绪。当我们触发开关时候,
此此讯号信号直接到达IOPIN68
IO内部工作发出PWRBT_LPIN67)到南桥的U1位置,
当南桥收到PWRBT_L信号后,南桥从T4位置发出
SLP3_LIO PIN73
然后IO会把PIN72置于低电平,因为IOPIN72直接跟ATX的绿线相连,所以绿线此时也被置低电平,此时ATX电源开始工作,整个开机过程完成。
下面是不触发的维修方法,
1,  排除短路,请参照前面的关键测试点。
2,  PCI A14是否有3VSB
3,  32.768K是否起震 ,若不起振, 打晶体两脚阻值,如阻值相差太大,为南桥坏。如阻值正常,请测试两脚电压,如果两脚都有电压,而且在(0.1V-1.5V)之间,可以尝试更换晶体和谐振电容,如仍不 起震,南桥损坏几率大。如果其中一脚电压很高,1.2V以上,另外一脚没有电压,则为南桥坏。
4,  开关脚是否有3V左右电压,如没有,追电路
5,  观察整板,找出参与开机的IC,对比其电路图加以分析。
当南桥收到

网友:
图要大点,刚好字档住了

网友:
持续更新啊    不读U修的思路   其他啊

网友:
这个没写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