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进系统卡,死机

楼主(2011-09-17):
接修一HP520笔记本,进系统非常慢,卡,还经常死机,重新做了一次系统,无果,死机时点击鼠标,喇叭会嘟,嘟响,在死机时自己也经常嘟,嘟响,还有就是连接网络正常,也能够浏览网页,用驱动精灵更新系统驱动,无法下载,提示是网络连接不正常。还没有下手。请高手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英业达的主板有个OCP电路  出问题会引起CPU降频  要使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南桥热不啊

网友:
一楼说的对……第一步先进BIOS看看你的U有没有降频  如果没有降频直接干南桥……修复几率85%

网友:
谢谢各位,本子客户拿回去了,说明天还来,已经谈好了,从我店里卖一台主机给他,1800,本子300块作过来!到时候再慢慢研究!

网友:
这个机器多半是南桥挂了

网友(2011-10-17):
坏机一般也就300块。

网友:
不是南桥就是硬盘

网友:
换个硬盘不行就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