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被雷击或者被接上380V电压的电源,除了坏保险 ...
新手求助,被雷击或者被接上380V电压的电源,除了坏保险,一般还容易坏那些元件?

楼主(2011-09-17):
被雷击或者被接上380V电压的电源,除了坏保险,一般还容易坏那些元件?
求助

网友:
沙发,没有学过修电脑,家里刚好有2个坏电源,求维修思路。

网友:
整流桥堆、辅助电路、辅助开关管和电阻元件等等一大把,不好修。

网友:
电脑电源怎么接到380V上去的呀。直接放炮了,拆开看看哪些炸黑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因为雷击的话 很复杂的

网友:
300V电容,桥堆,副电源,还有严重的13009也会坏。

网友:
如果是接380V烧的电源,是所有故障里最好修的。保险,大电容,桥堆,压敏电阻。
雷击的不一定喽。。。。

网友:
先检查300V电路元件 在查待机电路

网友:
换电容,桥,保险,还不行,不弄了

网友:
一般都是大电容,桥,保险。。。。

网友:
大点容 电阻 一般都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一个建议。。把保险换成灯泡后再去修电路。。。要不然。。炸的几率很高。。。

网友:
整流桥,大电容,三级管。二级管。附近的电阻

网友:
啥都有可能坏了。运气好就只坏保险

网友:
雷击坏哪里都不奇怪。

网友:
整流桥一般不会坏,容易坏的是开关管、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