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分析的对不对 请高手解毒

楼主(2011-09-17):
  联想 C466M   电池可以开机 能正常运行,不能充电,充电只是闪3次就红色了,插电源不能检测到,拔掉电池待机电流0.007时能正常开机,但是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有时后待机0.035时 不能开机 测量主板上充电接口 +有11到10伏跳变电压!本人 充电薪片6521换了 LM393换了 还是不行 !EC 没换 加过旱!也是一样,分析电路F:\

网友:
发现 待机0.007时候,PACIN 电压3.3V 当待机0.035时候PACIN 0V

网友:
查到L393出来PACIN信号  当待机0.035时候 VIN 正常19.05  经PR10和PR15分压 得到3.3伏电压 393 的2脚参考电压不变 那么 问下导致393输出电压反转的控制电压是哪个呢  一直想不明白  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
感觉你的待机都不正常,0.07应该不可以开机的。这个机器,是仁宝的,应该是有的地方短路轻微的,你在待机0.035的时候看看,PACIN, 是否被拉低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没有修好

网友:
上面写的清楚 0.035时候不能开机  PACIN被拉低 但不知道怎么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