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废物利用,坏笔记本的高压条,怎么改装后,用来测试液晶灯管?

楼主(2011-09-17):
朋友有很多坏笔记本,想废物利用,把笔记本的高压条改装后,用来测试液晶灯管?该怎么接,需要什么元件?

网友:
你朋友有几多坏笔记本,合适的全部收过来。屏爆和不爆的价格相差很多的哦

网友:
找一个PATA 4P转SATA的线,留4P头剪断,黄线12V接高压板供电,红线5V接高压板开启,黑线接地,用台式机电源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试了一下,还真可以也,谢谢了

网友:
找个12V的电源,接个7805,再接个LED灯,不就行了。我用的是稳压电源,这样可以看到电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