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独显正常,集显有显示故障

楼主(2011-09-17):
一张945集显主板,集显有问题,画面闪烁,忽隐忽现,独显基本正常,南桥很烫,一般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先测量集显的 vrgb

网友:
画面闪烁?   看着不太懂    集显有问题 我一般先想到北桥  嘿嘿

网友:
集显   俺先  弄  内存   北桥, 貌似和南桥  关系不大吧

网友:
今天加焊北桥、换电容,故障依旧,还是画面忽隐忽现,不停地闪烁,进系统一样,不知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个头不行的话北桥的 可能性坏的比较大

网友(点评):
我估计也是北桥坏了。

网友:
汕头买的测试好的945GC北桥换上去后诊断卡跑00,完全不显示了,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芯片问题还是没做好的可能性大。

网友:
压压北桥  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点评):
压北桥没反应,加焊了一次,老样子。此北桥收到后上面有的电容时而短路、时而不短,我怀疑是不良的。

网友:
可能没有做好吧~

网友:
vga 行场信号 内存 北桥

网友:
楼主有测试集显的对地阻值么  看看红绿蓝的对地阻值是不是一样的啊? 如果不一样 应该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还有一件事,发现原来的北桥上面缺少一个小电容,会不会引起上述故障?明天把电容补上后再重植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我想是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