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 nf3 250点不亮,求解

楼主(2011-09-17):
winfast nf3 250主板一块,开机,不亮,没电,,,,强行供电,正常开机,,断电再试,,不用强供电,可以正常开机,但放了一天,又不行,求高手解说~
补充内容 (2011-9-21 22:19):
点亮之后更换了电源,,换了电源之后一直正常,但是电源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呢?
点不亮

网友:
可能南桥或IO 虚焊了把 个人看法而已

网友:
对了 还有可能是坏了
tansf
但是强行供电一次后,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哦,只要不关机太久,,,,(太久的意思是几个小时吧),,都是正常的

网友:
说不定就哪里虚焊了 你强行开机后就热机了 就正常咯 我只是个菜鸟 说说自己的想法 还怕说错了误导你 呵呵

网友:
查下南桥旁边的晶振两脚的电压差(一般差在0.2V之间 ) 短接2脚看下开机是否正常 可以试下换晶振 和谐振电容(谐振电容不能随便换 最好从坏板子上拆下晶振和谐振电容 一块换掉)

网友:
昨天晚上用强供电开机后,再换了个电源,然后一直用到现在都没事,关机关了有4.5个小时了,有可能是电源引起的,明天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