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问题啊,北桥南桥显卡芯片可以BGA几次就直接OVER了?

楼主(2011-09-17):
新人问个问题啊,北桥南桥显卡芯片可以BGA几次就直接OVER了? 我们附近的维修点,我看见显卡BGA做了一个多月就又不行了.那伙计给客户再做一次又一个多月就又不行了,我估计这样也用不了多久,是不是芯片也就坏了?最后想修还要换显卡芯片,是吗?

网友:
要记得加铜片,做好散热措施。 做几次没人统计,跟设备技术用料有关,还有个人品

网友:
一般上过机台的显卡寿命都不长久,,南桥还好点发热没显卡大.......最好给客服说明征求客服意见选择换还是修,修的风险也得讲清楚.....

网友:
搞的不好就是一个月一修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来的

网友:
一年前用的都重新植球,现在全都改为全新的改良版的了。这样自己也轻松了

网友:
本身芯片有问题 还是换吧 叫客户

网友:
这种显卡就要重新直球就会永久点,

网友:
显卡一般加焊完以后把温度保持在60度以下,一般就没有问题了 会用很长一段时间

网友:
没有确定的参数,说你做了多少次就会挂,就像说人,生了几次病才会死一样,这个谁也说不好。

芯片的寿命取决于很多方面,温度、湿度、静电等。

网友:
貌似我加焊显卡寿命都不长呢,给客户保修一个月不出问题,很多客户反应,2个月后就出问题了。

网友:
虚焊,温度过高占很大的原因,加焊后自然要加强散热才会活的久点

网友:
INTEL南北桥一般都不会那么容易坏的,如果是ATI显卡成本不高最好是换个全新的

网友:
INTEL南北桥一般都不会那么容易坏

网友:
这是芯片内的BGA的基板有问题了。 只有换芯片了,

网友:
若担心返修的的话 就直接换改良版的!!!!

网友:
我以想知道。呵呵 。。。但是这芯片精整,

网友:
AMD的桥开焊的比较多  显卡一般加焊完以后保持好温度一般就没事儿

网友:
请问,加强散热的常规方法有哪些?
加硅脂,垫铜片,清风扇,除了这三点以外,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点评):
风扇改长转,也是相当有效的办法。虽然会加速风扇的磨损,不过相对芯片来说,还是要好修多了。直接更换的成本也不会很高。

网友:
换新的南北桥,用的还是无铅的球,做BGA,应该还是很考验技术的吧?如果新手第一次做BGA,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点评):
做BGA第一是要掌握好温度,第二是要淡定,不要手忙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