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VS3主板上的4501AGM用什么样代替

楼主(2011-09-17):
各位好,我这华擎G41M-VS3主板上的一个8个脚的,不知道是什IC或场效管,无法买到,请教各位用什么样IC 可以代替。

网友:
如果和4500一样的话,就是双极型MOS管,一个N勾到,一个P勾到。
可以找两个二极管对好脚位焊上去,这样待机的时候由SB5V供电,上电以后由黄色12V供电

网友:
   晒太阳师傅,二极管怎么样接,比喻说二极管正极接4501的第几脚,负极接第几脚,另一个二极的正极接第几脚,负极接那脚,4501的5,6,7,8是直通的焊在一个铜铂上,用那种二极管,我用8个脚的SC1211S代过,开机风扇转,CPU不热,用4435代替通电风扇 就转,谢谢你指教。

网友(2013-05-11):
现在下在修这个主板,不跑马 来看看

网友A(2014-09-06):
4500 可以用  我经常代换!

网友(2015-01-28):
4600 行吗兄弟

网友B:
华挚主板上的8脚IC 4501AGM ,为什么常烧这个芯片呢?有髙手能说说原因吗?

网友(2015-12-28):
引用 网友B:
华挚主板上的8脚IC 4501AGM ,为什么常烧这个芯片呢?有髙手能说说原因吗?

我的这块板也是这个芯片烧了,用4606代换后又烧了!大神们,帮忙分析下啊。这个芯片怎么那么容易坏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芯片烧了!要用什么型号代换啊?

网友:
各位大神,维友们帮忙看下红框里的那个贴片电阻是多大的啊(就是它的阻值)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0 可以用  我经常代换!

真的可以代换吗(有代换成功过吗)?我用4606代换后还是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