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修苹果MACBOOKA1181白屏

楼主(2011-09-18):
第一修,机器刚来时先是老板接的机,开机白屏

可能之前他修到过比较多的苹果,一些开机不显啊,白屏啊,他说都是用风枪加焊显卡就过关了。macbookA1181是集显的机,GM965的北桥。他吹了不好使叫我拆桥植株重做,他是老板,以前又修过很多苹果,只能听之。什么都没去量就把桥拆了重新做上去,自己也以为可能是桥的问题。做完桥先量了下各电感没有短路的地方,心里有点暗喜,是不是真的好了呢?赶紧装机试机,插上可调电流表,待机正常,按触发听到“咚”的一声(苹果开机的特色),*脏话*!还是白屏,晕了。告诉老板重做完还是白屏,他叫我把机器放一边,先修别的机子。
第二修,因为白天的时候重做了北桥不好,晚上下班回来就疯狂的在百度搜索苹果白屏的资料,在论坛还发了求救帖子,没找到修过白屏的案例。论坛里有一高手指点不装硬盘会白屏(第三修验证高手真理),但是这个机硬盘装上了也是白屏,这事有点想不通了,心里想是不是系统有问题也会白屏呢。找老板要系统碟,苹果原装的系统碟,他自己拿碟子过来试,试了半天都是白屏,没折了。还是在硬盘这一块纠结,刚才开机的时候去摸硬盘已经工作了,心里想是不是信号有问题啊,去量了硬盘的信号,一切正常。呆呆的看着那个白屏,烦恼啊!静下心来想一下,什么情况出现白屏,桥的问题?BIOS?屏坏?屏的工作条件不足?.........一个一个排除,桥已经做过了,BIOS没有先不管了,屏坏没有屏换,MACBOOKA1181的屏比较特别,13.3公的接口。赶紧做做一步吧,量屏的工作条件(高手的话第一时间就去量这个了),量完7个小圆点,哈哈哈哈,终于发现新大陆了,时钟、三基色信号都正常,但是屏的供电不对啊,刚开始量2.5v,然后慢慢拉低到1.08v,拔了屏线再测供电变成0v了,不明白了,是不是有反馈信号,插上屏才有供电啊,很麻烦的去把屏拆掉去屏接口量,到屏上量保险还是1.08v,短开保险量还是一样,看来是前级有短路拉低了电压,赶紧在板上找了个3.3v飞到屏上(苹果的机很难找3.3v的电压,最后在minipc卡供电找了个3.3v飞上去),心里又暗喜,这次应该好了吧。开机,咚的一声,TNND还是白屏(粗心大意,当时可能忘记装硬盘了),没折了,旁边还有几台机等着要修,修了三个钟头就这样把小白放弃了。
第三修,第二修修不好老板第二天就把机发给人家修了,可能是人家看到机器桥也做过了,屏也拆过了,然后跟我一样在硬盘那一块地方纠结,最后没修好,第三天返回了我们公司。9月17日,星期六,机子少,那就继续研究白屏的苹果吧,继续在论坛发求救,一边修一边看论坛,以为有个高手来指点一下,等了半天没人反应啊,看来还是得靠自己。这次直接吧问题对向屏那里。首先顺着主板上屏的供电去找前级,看是那里出了问题,(表笔在场效应管二极管,到处乱点)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供电是连到那里去,又没图纸,绝望啊。想想第二修的时候飞了个3.3v屏不亮,是不是电压不够啊,(心里想有可能苹果的屏比较特别)。正好旁边光驱的供电是5v的,直接从那里飞一个5v的上去,

把硬盘装上(因为想到高手说的不上硬盘会白屏),一切就绪,触发,哈哈哈哈哈,logo出来,进入系统了,显示桌面http://www.chinafix.com.cn/home. ... bum&picid=36939高兴的跳起来,同事在旁边说买香槟吧&……呵呵。进到系统后没有多测试,赶紧装机了。装完机以后开机测试,30秒后又出来白屏,晕了,这机子怎么了,多灾多难啊,无意中按到光驱进出键机子又正常了,心里想,刚才开机的时候光驱都在工作,有5v的电压,是不是光驱不工作了电压没有就白屏了。不知者理论对不对,马上又去拆机,用万用表量着光驱的5v,然后开机电压一直正常,30秒白屏又出现,看表,还是有5v啊,怎么回事啊。看着白屏有点恼火,是不是光驱在搞鬼,直接拔光驱线拔起来,呵呵,屏不白了,30秒,1分钟..5分钟..不白了。修到此,老板上来问我机子修好没客户过来了,修不了就给回他吧。我说修到可以进系统了,但是进系统30秒还是白屏,不插光驱的话就不会白屏。老板一听能进入系统了很高兴,然后他去跟顾客沟通说光驱坏了要加钱,客户说那就不用光驱了,心里暗喜,装机交差,此机到此就算维修结束了。(请高手解释一下插光驱开机30秒后白屏为什么白屏,还有我的飞的线是不是不合理,我的飞线位置http://www.chinafix.com.cn/home. ... p;goto=up#pic_block最好是从那个地方飞比较好。)

网友:
写得好辛苦,自己顶一下,高手记得指点下啊。

网友:
赞一个.之前有个朋友拿苹果的机器来修,不开机.拆开一看,板子不大,集成度不小.元器件竟然没编号.象我这样的小小白,直接放弃了.

网友A:
真是九曲十八弯啊。其实一开始应该是查屏的工作条件了。
可能是光驱机器设计节能的原因,30秒不用,再给光驱供电也是浪费电啊。

网友:
很有耐心啊,顶一下,你光驱有没有换过?还有光驱数据线啊。。

网友:
楼主真的太幸苦了

网友:
你那5V是给光驱供电的/?
那样好像不可以,这样的话会直接拉低给光驱的工作电压!建议拉USB上的电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九曲十八弯啊。其实一开始应该是查屏的工作条件了。
可能是光驱机器设计节能的原因,30秒不用,再给光 ...

我量那个5v,一直都有的,想不明白供电信号都正常怎么会白屏。

网友B:
苹果的开机白屏 迷惑过很多很多人,尤其是开机以后的白屏,修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开机白屏 迷惑过很多很多人,尤其是开机以后的白屏,修的多了就知道了!

波版看来是修白果的专家,那就说说嘛

网友:
版主哥   给大家解答下嘛   让我们长长见识撒

网友:
厉害啊,我也有台苹果的白屏,修了好久都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