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L30沒顯示背光查到LCD主電源沒電壓

楼主(2011-09-18):
lcd沒顯示 查到主電源沒電壓 由主板CN1 28/30PIN提供 而查到一顆R168兩邊沒電壓 但查不到這電阻由那顆提供電壓 請指點謝

网友:
积攒下分  看看

网友:
飞一个电压上去就行了嘛,12v

网友:
不是非常急的话还是把这部分电路修好比较妥当。

网友:
座子旁边那几个小管子看看坏了没

网友:
对照图纸应该可以找到R168的受电情况吧,实在不行飞个3.3看怎么样

网友:
飞之前先看下对地阻值 别有短路飞了就惨了

网友:
謝謝
若找不到R168受電情況  在lcd屏任意找3v飛線到沒有電壓的lcd屏啟動螢幕電源 可以嗎  還有可能休眠啟動會壞了嗎  導致啟動了休眠 沒背光畫面

网友A:
飞线可以,休眠的问题你先排除

网友:
飞线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可以,休眠的问题你先排除

LCD屏任意3V飛綫到沒電壓啟動瑩幕PIN 但沒畫面 可能電壓不夠

网友:
电感旁边的小三级管坏了,我修过。

网友:
查电路嘛,免得线飞好后,白屏下才显。

网友:
屏的主供电一般为3.3VQ15 Q16正常吗

网友:
有电路图就查出问题吧,这样子比较好。

网友:
謝謝
在網上找到L300圖紙 但看得不明白 可以幫忙看看R168 1K歐姆 受電情況

网友:
查不到那電路損壞 在LCD屏任意取3V飛綫到沒電壓LCDVDD 不行沒顯示  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可以,休眠的问题你先排除

請問版主 沒顯示和背光 接外顯示正常 試用3v飛綫到高壓條的開啟信號 有背光 而試用3v飛綫到lcd屏的vdd如圖  但沒有畫面 真不明白 會不會屏綫有不良呀 但我用三用表的電阻擋測前後全引腳都通 沒拆斷 會不會唔準 應要換條屏綫試一下嗎 請help help help 幫忙下  謝謝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仔细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