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今天修lg194wt的遭遇

楼主(2011-09-18):
       今天接一商家的显示器,故障现象为不通电。拆开一看,有5个电容鼓包了。全部将鼓包电容换掉。

     换掉后测量保险、桥堆、开关管。没有问题通电,丫丫的!指示灯不亮呢。赶紧测12v和5v分别为0v和3.7v。于是又开始重头查起----东敲敲西打打。无意发现12v输出点对地阻值为0.靠原来是12v短路。心想这下该简单了吧。嘿嘿。。先大致的测了一圈-----没发现问题,又细致的测了一遍,还是没发现问题。已经都10点了,老婆接到催我休息了,可商家明早就要结果的。心有点慌,就管的三七二十一-------拆!唐师拆迁队大战lg液晶电源板。

      结果当然是没用啦。短路依旧啊。于是断开图中6处,测量12v对地阻值正常了。在测后面的1、2、3、4各处的电路都正常。
心里毛毛的啊!真纠结,纠结之中真的是无意中测了一下刚换的25v1000uf电容(图中5处)。

     我倒!居然是短路的。再看看没焊反啊。于是拆下测量。真它个&……&**(&%……%……!新电容就是坏的。因为我换的是
那啥黑金刚电容,听卖家(淘宝九九维修网)说这个电容好的很。所以至始至终就没想到还有这茬!

       再换上一颗新的25v1000uf 后测量,12v只有5v,而且还慢慢的降,降到2.8v、靠还在降。*&*&*的还让不让人活啊!呵呵。。。开个玩笑!将电源线重新使劲的插进去。再测,稳定的12v、5v出来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其实说到底,这机子本来就是换几颗电容的事情,结果被搞这么复杂!各位见笑,全当看小弟讲笑话!

网友(点评):
也好,这下这个板子没有虚焊的了,

网友:
嗯,电容确实有没有过就是短路的,我以前遇到过,后来整包的电容我测了一下,测出来好几个是坏的,不过就那一次,后来就没再遇到过,所以我也就不测了。
遇到短路,就是分段来断开,然后判断大致部位,再拆元件来确定,你第二个图中,左下角有四个件其实是不用考虑的。

12V短路就拆12V那一路就OK了

网友:
判断短路点,最基本的方法是1/2法,很快就能知道哪里短路,比如你的新电容短路,你把负载和电源部分分开,就是把电路一分为二,量一下,看看哪边短路,一直的压缩下去,很快就能找到故障点,兄弟,你的表用的怎么样,我最近想买个表,也想买优利德的,不知道好用吗

网友:
太悲剧了   努力啦

jlhdcw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真是杯具啊

jlhdcwl -2 严禁灌水

网友:
jlhdcw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自己用的就是这个显示器 还没坏过

网友:
这问题也太搞人了吧,新的还有问题

网友:
有时人为的故障最难查

哥小名终结者 一般不修直接终结

网友:
就是因为没怀疑电容 才走那么多外路啊

网友:
现在新的电容质量很差的

网友:
有换配件先测量的习惯,除集成电路外。要不会钻死胡同。

网友(点评):
赞同!良好的习惯能使你少走弯路。

网友:
其实这也是一个最容易忽略的问题。大家潜意识都认为新东西都是好的就没去测试。最后落入误区。。

网友:
我都是买进口电容修机器  那些国产垃圾3个月后就又坏了

网友:
高了那么久  还真没有遇见过哦

网友:
真的有点不错!学习了。

jlhdcwl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维修显示器的人看电容不鼓包都不会换。也不会怀疑到它。很多时候电容没鼓包并不代表是好的,但是电容有问题很常见,所以要看仔细检测或观察了。呵呵

网友:
电容短路的没见过,但新电解电容的正负极就是反的,有见过。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了。

网友:
呵呵  走了点弯路

网友:
晕 晕晕!!!!!!!!!!!!!!!!!!!1

二当家de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