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ATX300P4-PFC找不到IN4735A限流电阻

楼主(2011-09-18):
反复跑了整晚线,还是找不到IN4735A限流电阻,
只见一只51欧/2W(绿棕黑金绿)的电阻在限流电阻的位置上,
可是图上标的是 R18 是270欧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IN4735A是稳压管, 不是限流电阻。随便装个5-6.3v的稳压二极管都可以。
R18是负载电阻,100-1k欧都可以。51欧的发热有点大了。

网友:
图中WD3即是1N4735(未标注),由符号可以看出是稳压二极管,坏了用5V-5.6V/0.5W的稳压二极管代用。

网友:
谢谢两位!!
是我表达有问题,莫怪!
1N4735A我知道是稳压二极管
我用6.2V稳压管换了,电源已经正常了!
R18确实是51欧/2W,没换过,就是奇怪和图纸的阻值不一致!

网友:
因为取值有一定的范围,并不是一个定数.负载电阻100-470都可以,这是保证电路不空载的,防止电容电压过高

网友:
谢谢楼上解答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长城350p4电源
不短接绿黑,就接上电源,吱吱声,声音越叫越尖,紫线电压从1.2V一直上长,我就马上断电了,怕怕怕爆炸
打开电源发现1N4735开路了,断成两节,检查周边元件R65、R20(1150欧拆出来断了,换了680+470)、TL431、光藕、D21、D22、主开关管都正常
周边电解电容换了,
故障依然:换了新的6.2V稳压后
一接上电源,6.2V的稳压管就成两节了,求救!!

网友:
那是稳压2极管啊,测量2极管最好用指针表Rx 1k 档。

网友:
5v电压高了击穿稳压管了啊。

网友:
R18焊下测电阻值以及它在电路板上的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