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好修呀

楼主(2011-09-18):
我最近看了你们关于修电源的文章,把库存的坏电源,有十多只,都搞了一遍,只修好了3只,不好修

网友:
  如果功率很低的 杂牌电源 建议不要修理  要修理直接上 400W 以上的

网友A:
我现在能修好百分之90左右,没事的时候修这玩,就当练手,不记成本

网友:
电源要是很精通有点难,百分之百修好恐怕要很精通。我现在只能修好百分之70的,这是大概的。就普遍的存在的问题而言,如果能材料换,我想都能修好,所以的都能修好。

网友:
多修修你就知道怎么修了,你修上100个,你就可以修少部分的家电了,

网友:
一般还是里面电容鼓的多 要不就是整流二极管那一部分 或者桥堆   爆保险,别的一般坏的几率比较小

网友B:
带负载过一会有自动断电,不带负载就不会,这种故障从那里入手呢?

网友:
电源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多看看,多想想,多修修,你会成为高手的。

网友:
是的杂牌电源稳定性太差你修了这问题用了段时间又来一个问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2971-1-1.html  看看我的帖子   修电源是维修电子得基本功  电源学精了 可以修好很多电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负载过一会有自动断电,不带负载就不会,这种故障从那里入手呢?

电容老化,一般情况是这样。但也可能开关管散热不良

网友:
也只是换换电容,不行就扔了

网友:
知足常乐  你还能修好3个呢     偶一个都修不了啊

网友:
从技术角度来看,修电源是必修课,可以不修,但不能不会,至少不能一点都不会。

从经济价值来说,修好一个好做工好用料足的电源,比买新的垃圾电源都有意义。

至于难度,我觉的比修主板笔记本要容易,只是要多留心安全。

网友:
电源不难修。。怕是怕没有料换。。呵呵。。。。现在的是控制模块的电源。。。不是控制芯片的电源。。
上次碰修到一个电源。。知道模块坏了。。买不到有的买个模块贵过买个电源。。

网友:
最好修的不过换换保险。电容爆了。桥炸了。最难修的不过保护电路,控制电路,还想怎么样

网友:
主要是配个不好找,收费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负载过一会有自动断电,不带负载就不会,这种故障从那里入手呢?

查均压电阻,大电容,后级电容.,推动小三极管有极小部分是494或7500芯片引起

网友:
电源维修虽说是基础维修,但也难学啊,螺丝刀都烧掉缺口了——大电容放电时

网友:
个人觉得修电源相对修主板要容易的多,还是要多看多动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能修好百分之90左右,没事的时候修这玩,就当练手,不记成本

师父 我是新手  我想问一下  ATX电源上电发出尖叫声是怎么回事呢?认真求指教

网友:
550W以下的电源修起来感觉应该没问题吧。但加入APFC和80PLUS就不知道了,还未修过,有机会弄几个看看。手上的电源除了没配件外,已经全部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父 我是新手  我想问一下  ATX电源上电发出尖叫声是怎么回事呢?认真求指教

先查一下两个50V 1UF或50V 10U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