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m3 笔记本 按无线开关可以开机 在系统下 也可以关机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18):
惠普dm3 笔记本 按无线开关可以开机 在系统下 也可以关机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碰到过的说一下  客户以前的故障是板子进水 amd芯片组的 我买了块板子给他换上 他拿回家用了几天说 按无线开关 也能开关机   按开机键也正常 客户不愿意了 谁知道怎么回事 是板子还是开机板和连接线的事

网友:
应该是线的是吧 不可能换板子 还是一个现向

网友:
找个图纸的话就好办了,看线路是怎么走得

网友:
估计是IO的问题吧

网友:
最好是  重新拆下   看看 哪里没有接好

网友:
岸无线开关,可以开关机,第一会不会是BIOS设置问题呢